RE在250M、500M、1000M频段过不了,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3-11-26):
我在做一个终端设备,在做EMC测试时发现RE部分有辐射,高点基本上出现在250M、500M、1000M频段,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啊。见图

网友A:
要先确定是你板子上哪个时钟源出来的,再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B:
板上哪些时钟是250Mhz,或者会倍频到这, 先找出干扰源,看这比较有规律,应该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网友C:
如2楼所说,先找那些频率可以倍数到250M,然后针对解决,你也可以给我们看看你的产品和测试的配置图,帮你看看是那些地方带出的辐射

网友D:
与250M倍频有关系,可以增加对外壳的屏蔽来处理

楼主:
我有用到60K的AC/DC开关电源,MCU的工作频率是48M,SPI通信的时钟频率是400k,剩下的就是485/232接口了。开关电源的频率倍频到250M已经基本没有能量了,另外两个好像也倍不到250M啊

网友E:
开关电源的频率倍频到250M有没有能量可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

网友F:
MCU是DSP吗,是否存在MCU内部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是DSP吗,是否存在MCU内部倍频?

MCU就是普通的51处理器,不是DSP,48Mhz就是内部时钟倍频所得。

网友D:
也可以单独对处理器进行屏蔽

网友D: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设备进行屏蔽处理

网友G(2014-02-28):
有一个疑惑,是为啥没有750M左右的了?

网友G:
建议先看一下接地接好没,然后再看时钟转化关系。
如果有近场探头,扫扫就知道是哪里的风险点了。

楼主(2014-05-05):
引用 网友D: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设备进行屏蔽处理

设备是金属铝壳,应该算是屏蔽了吧

网友D:
要看设备外壳孔缝的处理,特别是输入输出线、系统面板之间的缝隙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看设备外壳孔缝的处理,特别是输入输出线、系统面板之间的缝隙等

缝隙影响有这么大?那缝隙怎么处理呀?

网友D:
一般是安装指形**,安装在型材的面板上

网友D:
也可以叫做指形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设备外壳孔缝的处理,特别是输入输出线、系统面板之间的缝隙等

这一点测试工程师也想到了,在二次扫描时已将面板增加了2层交叉网络金丝屏蔽,外壳的间隙都已用屏蔽纸包裹,但仍有辐射,好纳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设备外壳孔缝的处理,特别是输入输出线、系统面板之间的缝隙等

“输入输出线”怎么理解,我的设备需要外接220VAC,还有一根线接负载,你的意思是这两根接到外部的线也有可能会有这么高频率的辐射?

网友D:
有可能的,辐射是通过天线发射出去的,而输入输出线可能就是发射天线

网友I(2014-06-06):
你要实在找不到辐射源,如果屏蔽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在输入输出线上加磁环试试。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超了这么多, 只能通过改板解决,  什么加电阻,屏蔽都是浮云

网友K:
1.此产品是否为金属外壳?
2.此PCB板为几层板,是否有完整的地平面?
3是否确定哪块电路产生?从描述中判定应该是开关电源这块。

网友L(2014-08-07):
时钟源倍频的原因,找到时钟源再说

网友M:
估计已经解决了,如果没解决的话,建议用近场探头试试,这个是最直接的能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方法!

网友N:
先找出辐射源,源头都不确定怎么搞啊?应该是MCU的48M高次谐波通过线缆发射出来的。

网友O:
这种要求最无奈了,电磁兼容处理措施一定要有针对性:
         1.  原理图
         2. PCB布线文件
         3. 连线安装结构等

楼主:
板子是四层板 现在源头还没有找到啊 板子已经重新拉了 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网友P(2021-12-06):
1.先排除壳体缝隙辐射还是线缆,后者可能性高一些;2.辐射源主要是晶振或时钟,重点检查下这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