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题,求DAC7311的驱动程序。
sclk-p0.0;sync-p0.1;din-p0.2;

网友A(2013-11-26):
时序并不很复杂, 只是看起来和标准的 SPI 信号有点区别.
不过用 51 的 IO 口直接控制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软件上可以先模拟成时序, 用示波器验证一下, 再连接器件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并不很复杂, 只是看起来和标准的 SPI 信号有点区别.
不过用 51 的 IO 口直接控制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软 ...

大神,加一下我的qq好嘛?872769521,我把自己写的程序发给你帮我看看吧,调试了很久了,就是出不来……

网友B(2017-04-20):
提醒一下,必须要节SYNC,SYNC处于高电平时DAC7311将读入数据,并进行转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