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求助!

楼主(2013-11-26):
小弟刚学嵌入式linux,
       1. 该项目中有一个应用程序main()函数,是不是就是一个进程呢?
       2. 该项目中有两个应用程序文件,GPS_main()函数和GPRS_main()函数,怎么被调用,是通过两个进程调用,系统启动自动运行,如果是系统启动 自动运行,要修改那里就可以!
      谢谢!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main()函数是程序的入口  GPS_main()函数和GPRS_main()函数可以直接在main()函数里调用  当然首先要在头文件处声明下  如果要新建进程那就放在fork()里调用  你说的系统启动自动运行是要看底层和你烧到开发板的位置

网友C:
建议先看 操作系统 的书。

网友D:
系统启动来就运行你可以添加到/etc/init.d/rcS这个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