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的浮点型数据!大侠们来凑个热闹啊!

楼主(2013-11-26):
STM32的Float型是32位的,那他如何转换成8位的呢?望大哥大姐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float.

强制转换不会丢失数据么?

网友B:
什么叫浮点型的转化成8位的?LZ应该概念还没清楚吧?如果转换成CPU识别的,那是不行的,但是你可以手动吧整数和小数分开存在8位的数据里,还有一点,8位的数据最多表示整形的1-255,一个带有小数点的数如何用一个8位数据来表达?

另外浮点型就是浮点型,并不是通过1.2.3.4.5.这样整数累加起来的,他有独特的算法,不是直观的值,所以LZ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制转换不会丢失数据么?

浮点转8位,始终要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存IIC还是串口发送?
还是其他用处?

网友C:
你想干什么?

网友D:
如果是只要高八位的话,先计算的大小,然后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