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200拨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请问一下那位高手用示波器如何测量HT9200A  的DTMF拨号数据频率,怎么看它拨出来的号码是不是对的?谢谢那位帮个忙了!

网友A:
用储存式数字示波器看,可去淘宝买只Saleae 逻辑分析仪来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1.6t4hEj&id=19460297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储存式数字示波器看,可去淘宝买只Saleae 逻辑分析仪来测.

Saleae 逻辑分析仪我有啊,这个只能测方波吧,DTMF的数据用正弘波一样,用示波器用储存波形对比是可以,测它的数据频率就不行抓不到,所以都不知道它拨出来的码号是对的还是错的,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吗?
  谢谢!

网友A:
用LM567带通来解调,你的目的是拦截按键号,至于697Hz还是698Hz并不重要.
所以用8只LM567,分别用音频信号仪调整到中心频率为697,770,852,941,1209,1336,1477,1633Hz,再分析567输出数据就可解调按键号了.
不过不同牌子的电话机音调是不一样的,这样你的窃听就漏气了,哈哈

网友B:
用个DTMF解调IC接收就知道啦,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IC零买也就2元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个DTMF解调IC接收就知道啦,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IC零买也就2元一个

LZ是想侦听按键声音来解调键号,悄悄的干活,哈哈

网友C:
LM567干不了这个活。还真的得用专用的DTMF解调IC或用带ADC的MCU来解。

网友D:
我当时也尝试用示波器来看,但是双音多频的波形是在难以区分,再者个人感觉他的频率间距也不大,肉眼查看难。我用过MT8888做解码收发的,做了两套,

网友E:
只要9200跟9170的晶振一样就可以通信。晶振大频率就大,晶振小,频率就小。如果你用数据手册推荐的那个晶振(多少赫兹我忘了),那频率就是数据手册列出来的那个表格。
如果你非要测试波形,那就用数字示波器把扫描速度设置得很慢就能看出波形了。我测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的波形也是用数字示波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