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高频三极管

楼主(2013-11-26):
工作频率8M,额定电流5A,功率200W以上,耐压500V以上。直插封装的。

网友A:
我看是否考虑用 MOSFET 来解决, 可能比较好找达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否考虑用 MOSFET 来解决, 可能比较好找达到要求的.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用三级管做开关用,打算控制一个直流电源,控制电压6V左右的方波,频率8M,电流15mA左右,控制电压偏低,有合适的MOS吗

网友B:
有,5V控制的MOS都有!查Vth小于5V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