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漏光优化策略

楼主(2013-11-26):
这段时间做的几款CCD摄像机测试中均发现有比较严重的漏光问题,Kodak和SONY的CCD都这样,自己也尝试过一些方法,但均没有本质的改变,本人进入到CCD这方面也仅有1年时间,不知道业界内常用的一些抑制CCD漏光的方法有哪些,还希望有这方面经历的同仁指点一下,谢谢了哦,最近都被这个搞疯了,:Q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你说的“漏光”发生在哪一部分?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B:
没搞过,帮你顶下。

网友C:
垫黑色的垫片。

网友C:
PCB做成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漏光”发生在哪一部分?具体现象是什么?

漏光的现象就是,当图像中有一个很亮的光源是,光源的上下垂直方向上的亮条,目前大致已经测试出来是CCD进行行转移期间转移CCD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做成黑色的。

你说的是物理结构上的漏光,我想问的是如何抑制CCD本身的漏光特性,我现在已经是PCB做成黑色,且添加了黑色的垫片,目前测试出来定位是CCD进行行转移期间的转移CCD漏光导致的,我想从技术层面上,如电气特性,或者时序特性上来进行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漏光的现象就是,当图像中有一个很亮的光源是,光源的上下垂直方向上的亮条,目前大致已经测试出来是CCD ...

这种情况需要加个遮光片“快门”,DC都是这么设计的。DC没有曝光用快门,但有一个简易的遮光片,曝光后遮光片先挡住镜头的光路,然后传感器才开始输出数据,数据输出完毕后遮光片才再次打开。这个用软件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网友C:
电路本身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加个遮光片“快门”,DC都是这么设计的。DC没有曝光用快门,但有一个简易的遮光片,曝光后遮 ...

的确是可以通过使用自动光圈或者机械快门实现,但这两个解决方法实际应用中都有很多问题,还是希望在固定光圈和电子快门下能解决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可以通过使用自动光圈或者机械快门实现,但这两个解决方法实际应用中都有很多问题,还是希望在固定 ...

器件特性如此,不要报幻想了。软件上可以在高光区周边用强行衰减的办法,但这样做会丧失信息,对稍有要求的拍照都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