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拼板(同一块电路板)

楼主(2013-11-26):
allegroPCB在布线的时候,有时候为了方便制版,需要拼板。我们可以利用复制命令复制电路板并放置,如下图。在放置的时候,最好使用命令窗口输入坐标值,来选择参考点坐标和定位坐标。不然,在对齐丝印层的时候会产生偏差。

楼主:
但是新复制的电路元器件标号都出现*,就是丝印层有问题,接下来看看如何修改。

楼主:
将上面的拼板生成gerber文件

楼主:
然后新建一个test.brd文件,按照下图操作,增加一个子层。

楼主:
然后导入上面生成的gerber文件的丝印层文件。

楼主:
点击loadfile,丝印层就会粘结到鼠标上,然后选择和复制电路板同样的定位坐标,定位。

楼主:
然后将有*的丝印删除,将最下面没有*的丝印层,一一复制,按照复制电路板时候的参考点坐标和定位坐标,最后如上图所示,下图是局部放大细节,没有*了。

楼主:
然后将test.brd重新生成silktop丝印层,替换上面的顶层丝印文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loadfile,丝印层就会粘结到鼠标上,然后选择和复制电路板同样的定位坐标,定位。

请教一下,工艺边如何添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学习了

谢谢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 楼主 学习中!

谢谢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工艺边如何添加呢

你是指板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板边么?

是的,就是板边,带邮票孔的,可以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板边,带邮票孔的,可以掰开

你跟做板子的说明白就行的,就是画一条outline线,然后他给你v割就可以的。

网友D:
版主  指点一下 allegro学习
或者介绍一些入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  指点一下 allegro学习
或者介绍一些入门资料

斑竹你可以通过视频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  指点一下 allegro学习
或者介绍一些入门资料

简介及安装软件   http://115.com/file/dpwle0a5
版本简介及制板流程   http://115.com/file/c2k4fsok
原理图库上   http://115.com/file/c2k4fsdw
原理图库下   http://115.com/file/anej4547
设置环境   http://115.com/file/bejwlznd
库管理、放置元件   http://115.com/file/c2kz4s4u
放置连接线、总线   http://115.com/file/e7ifaxdg
元件的基本操作   http://115.com/file/ane9uwdf
元件属性编辑   http://115.com/file/c2kzmlyq
Design_Cache_的使用.   http://115.com/file/e7isq6ji
其他放置操作及添加封装信息   http://115.com/file/anejsp77
网表输出   http://115.com/file/e7isqr89
原理图后续操作   http://115.com/file/anej49s2
平坦式原理图与分页式原理图   http://115.com/file/dpwiqubw
CIS   http://115.com/file/dpwi7db4
OrCAD快捷键   http://115.com/file/e7ifpl9h
OrCAD16.5新功能   http://115.com/file/c2kzxiex
pspice_仿真   http://115.com/file/c2kzx5kb
封装中几个重要的概念   http://115.com/file/e7isow5l
  封装尺寸计算及命名规则   http://115.com/file/anejferf
简单表贴封装的创建   http://115.com/file/e7iso3yl
  BGA类封装的创建下   http://115.com/file/dpwlodnr
  自定义焊盘的创建   http://115.com/file/dpwiq0ch
上通孔类封装的创建上   http://115.com/file/anejf38i
下通孔类封装的创建下   http://115.com/file/e7isldk9
FPM直接生成   http://115.com/file/dpwlr8mt
  IPC_向导直接生成库   http://115.com/file/dpwlomaw
allegro_环境设置.  http://115.com/file/bejwlqrs
allegro_快捷键设置   http://115.com/file/c2k43r7q
  skill_配置使用   http://115.com/file/anejtk2l
颜色设置   http://115.com/file/bejwxhgo
  http://115.com/file/e7isf3sl
  http://115.com/file/e7ishru3
导入网表及status_介绍   http://115.com/file/dpwi5etd
  手动摆放上   http://115.com/file/dpwiq5z5
手动摆放下    http://115.com/file/e7isq7tg
上交互式布局及按原理图页布局上   http://115.com/file/c2kzrxb5
下交互式布局及按原理图页布局   http://115.com/file/dpwifbzg
按Room_属性布局   http://115.com/file/anejj5t2
基本线宽线间距规则设置   http://115.com/file/c2kzr6xq
导入与导出简介   http://115.com/file/c2k4yfgx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   http://115.com/file/dpwl8u25
  设定走线阻抗值   http://115.com/file/bejwxa8b
差分规则设置   http://115.com/file/e7isfl33
走线长度设置   http://115.com/file/e7ifthek
PROGATION_DELAY_设置   http://115.com/file/ane9oche
总线等长设置   http://115.com/file/anej9g37
设置网络的时序和信号完整性约束   http://115.com/file/c2kz9szx
上设置网络拓扑上   http://115.com/file/c2k41xqq
下  设置网络拓扑下    http://115.com/file/dpwlr87h
same_net_spacing_设置   http://115.com/file/anejd7vl
  设置过孔   http://115.com/file/e7isfa39
一些基本的布线原则   http://115.com/file/e7isscpi
布线准备   http://115.com/file/anejsbii
BGA器件的扇出   http://115.com/file/e7iftqxi
手动布线   http://115.com/file/dpwif4fg
总线布线   http://115.com/file/dpwi2fe4
实时显示   http://115.com/file/c2kzxwpy
自动布线   http://115.com/file/bejwsafo
差分布线   http://115.com/file/c2kz9sjy
蛇形线   http://115.com/file/anejfxa2
DRC   http://115.com/file/dpwifurt
Module_Reuse   http://115.com/file/dpwiqkly
  铺铜   http://115.com/file/anejdji7
内电层的分割   http://115.com/file/e7isq7ol
编号回注   http://115.com/file/anejs344
查看报告、数据库检查   http://115.com/file/bejwxpb4
上生成丝印上   http://115.com/file/anejd87i
下生成丝印下   http://115.com/file/e7ifppzd
钻孔   http://115.com/file/anejsm2l
光绘   http://115.com/file/dpwlmzwd
allegro16.5_新功能   http://115.com/file/ane95oi4
SI及结束语   http://115.com/file/anejfheo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介及安装软件   http://115.com/file/dpwle0a5
版本简介及制板流程   http://115.com/file/c2k4fsok  ...

很给力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