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PCB拼板(不同电路板)

楼主(2013-11-26):
不同于上一篇**的PCB板子,现在我们要把它们拼到一块PCB中去,这个方法对大家很有用的,可以省掉一些制版的费用,如果你的资金充足,可以不考虑这个。

楼主:
按照下面图片操作,创建新PCB的一个模块,以便在上一篇**提到的PCB中调用。

楼主:
这里要做好选择,红圈表示的地方,也有参考点坐标,我选择板子左下角。最好在命令窗口输入坐标值,这样最准确。

楼主:
保存好模块,后缀是mdd,然后将该文件复制到旧PCB工程目录,你也可以不复制,在旧的PCB工程目录设置一下模块库的路径,这样也行,这里为了方便,我就复制过去了。
在旧的PCB工程中设置如下。

楼主:
到此处,就可以看到,我们利用放置元器件的方法,放置了该模块,但是在放置的时候,必须输入模块的名字,不可以为空,结果,在新模块的每个元器件标号前都加入了你赋予新模块的名称。看下图,我需要在丝印层删除这个前缀的名称,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方法,下面的方法类似上一篇**提到的。

楼主:
在新PCB工程,不是新旧PCB拼板后的PCB,是在新PCB自己的工程中生成调整好的丝印层。

楼主:
如上一篇**提到的,导入该丝印层,设置好参考点坐标和定位坐标,如下图。

楼主:
下面是总的丝印层放大后的细节,可以看到那个模块前缀没有了,这样我们就生成了新的丝印层了,用于取代旧的丝印就好了。

好了关于拼板的都说了,最后说几句,在复制PCB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参考点坐标和定位坐标,不可以有偏差的,还有就是拼板中的PCB分割你可以用VCUT,也可以用邮票孔,自己选择吧。

网友A:
输入模块名字后为什么提示“Module 1 instance TEST could not be create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模块名字后为什么提示“Module 1 instance TEST could not be created”呀

在新PCB工程,不是新旧PCB拼板后的PCB,是在新PCB自己的工程中生成调整好的丝印层。

网友A:
我用的allegro, 现在有2个板子,命名为test_1.brd, test_2.brd.
1. 把test-1.brd 导出为test.mdd 文件。
2. 打开test_2.brd,通过设置,在placement 加入test.mdd.
然后在放置test.mdd的时候提示输入模块名字,就出现了我上面的那个问题(Module 1 instance TEST could not be created)。
另外,我在pacement 对话框的右下角quick view里面没有看到预览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llegro, 现在有2个板子,命名为test_1.brd, test_2.brd.
1. 把test-1.brd 导出为test.mdd 文件。
2 ...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的,如果你是要拼板,可以生产光绘文件,让出版厂给你拼板就行的。

网友B:
整过相同板子拼的,没有搞过不同板子,学习了。谢谢!!!!!

楼主(2013-12-26):
引用 网友B:
整过相同板子拼的,没有搞过不同板子,学习了。谢谢!!!!!

相同的板子可让pcb厂给拼的。

网友C:
什么叫拼版??: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拼版??

两个板子拼在同一个PCB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