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isop补偿滤波器的系统函数表达

楼主(2013-11-26):
小弟最近在做cic的补偿滤波器,isop它的系统函数是p(x) = 1+cz-¹+z-²,数据输入是16位的其中一位符号位,一位整数位,14位小数位,我的c值是-3.2,这里我不知道这个c值怎么去乘以那个输入的数据呢?如果要把c转成二进制需要转成多少位的,整数位小数位怎么分配啊?困扰好几天了,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转换到定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到定点就可以了

怎么转换成定点呢?转换时设定几位小数位,几位整数位呢?

网友A:
一个符号位,2个整数位,5个小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符号位,2个整数位,5个小数位

为什么是这么个位数分配呢?我输入数据是16位的,默认1位符号位,1位整数位,14位小数位,那这个c值为什么就搞8位呢?还有就是如果我的C值是-6.45呢?两位整数位就不够了吧~~~~~~~~

网友A:
你的c值会变吗?按道理应该不变的吧。这个就是一个固定数,随便你怎么分配,涉及的就是乘完出来需要截掉的位数不同而已。
只要分配的能够覆盖数据的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值会变吗?按道理应该不变的吧。这个就是一个固定数,随便你怎么分配,涉及的就是乘完出来需要截掉的 ...

C值是需要变化的,前面cic不同的抽取率对应的C值是不一样的,大约是从-2到-10之间的数值,输入数据是一位整数位,C值需要两位或者三位整数位,这样相乘出来的结果整数位也要相对变大吧,这需要怎么办呢?

网友A:
按照道理本来就是要变大的,如果不需要这么大的数据宽度,可以适当通过饱和将范围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道理本来就是要变大的,如果不需要这么大的数据宽度,可以适当通过饱和将范围缩小。 ...

哥们你做过补偿滤波器?能不能单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