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RTX51-Tiny信号的小问题

楼主(2013-11-26):
想请教下各位,就是如果说当一个任务正在执行过程中,此时又有其它的进程给此任务发送了信号(signal),那么此时的任务执行情况会怎样?是会忽略掉这个信号?还是会这次执行完后又开始执行?请有经验的朋友们说说!!

楼主:
我现在就是出现由于程序整体都处于一种高速的双向通信中(包括无线通信与串口通信),现在就是发现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情况下信号虽然发送过去了,但是相关的任务却并未执行!!

网友A:
时间片改小点试试

网友B:
保存在任务的标志位里
手册不是说的很清楚吗,看书要认真啊

网友C:
1,楼主对RTX的任务状态还没搞清楚,如果本进程正在执行,其他进程怎么发送信号给本进程;
2,如果本进程处于挂起,其他进程发信号,只是将本进程的状态由等待状态变为就绪而已;
3、如果在执行本进程的时候,中断挂起,中断给这个进程发信号,由于这个进程本身就是就绪的,再发个就绪信号还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楼主对RTX的任务状态还没搞清楚,如果本进程正在执行,其他进程怎么发送信号给本进程;
2,如果本进程处 ...

1: 错了,是有可能的,比如中断来了,中断可以发信号
2:也错了,指定的任务如果在等待相应事件才可能就绪
3:又错了,发送的信号会被保存起来,下次等待时可以使用

不信可以去分析源代码,说明书也有说明,其它RTOS也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