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FTM例程

楼主(2013-11-26):
我从飞思卡尔官网下了TWR-K60D100的例程,但是在例程中,没发现有关于FTM的例程,请问从哪里可以下到相关例程?

网友A:
如果你使用FTM只做简单的功能的话,建议参考KL25的TPM例程,论坛中也有关于TPM例程中文说明文档。
如果你想使用FTM做TPM不具备的功能,建议可以用PE,然后对照参考手册,配置相关选项,
请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利用FTM做什么呢?

楼主:
Sorry, 回复晚啊,我想用FTM的Combine mode 功能,请用有现有的例程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rry, 回复晚啊,我想用FTM的Combine mode 功能,请用有现有的例程代码吗? ...

很抱歉,官网那个KINETIS512_V2_SC例程包中没有FTM的工程,也没有应用FTM的Combine mode的工程。
但你可以使用CodeWarrior软件的PE工具配置生成一个。

楼主:
根据论坛中的TPM中文例程讲解文档,已经成功移植到FTM上啊。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