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warning问题,怎么都解决不了

楼主(2013-11-26):
一堆的warning
这个是主程序main.c
/////头文件/////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MyType.h"
////main开始///
void main(void)
{
InitKeyboard();
while(1)
        {
        LEDL=~(KeyPress&0x00ff);
        LEDH=~(KeyPress>>8);
    }
        if(KeyDown)                  //有键按下
  {              //处理按下的键
   if(KeyDown&KEY1)
   {
    LED1=~LED1;
    KeyDown&=~KEY1;
   }
   if(KeyDown&KEY2)
   {
    LED2=~LED2;
    KeyDown&=~KEY2;
   }
   if(KeyDown&KEY3)
   {
    LED3=~LED3;
    KeyDown&=~KEY3;
   }
   if(KeyDown&KEY4)
   {
    LED4=~LED4;
    KeyDown&=~KEY4;
   }
   if(KeyDown&KEY5)
   {
    LED5=~LED5;
    KeyDown&=~KEY5;
   }
   if(KeyDown&KEY6)
   {
    LED6=~LED6;
    KeyDown&=~KEY6;
   }
   if(KeyDown&KEY7)
   {
    LED7=~LED7;
    KeyDown&=~KEY7;
   }
   if(KeyDown&KEY8)
   {
    LED8=~LED8;
    KeyDown&=~KEY8;
   }
   if(KeyDown&KEY9)
   {
    LED9=~LED9;
    KeyDown&=~KEY9;
   }
   if(KeyDown&KEY10)
   {
    LED10=~LED10;
    KeyDown&=~KEY10;
   }
   if(KeyDown&KEY11)
   {
    LED11=~LED11;
    KeyDown&=~KEY11;
   }if(KeyDown&KEY12)
   {
    LED12=~LED12;
    KeyDown&=~KEY12;
   }
   if(KeyDown&KEY13)
   {
    LED13=~LED13;
    KeyDown&=~KEY13;
   }if(KeyDown&KEY14)
   {
    LED14=~LED14;
    KeyDown&=~KEY14;
   }if(KeyDown&KEY15)
   {
    LED15=~LED15;
    KeyDown&=~KEY15;
   }if(KeyDown&KEY16)
   {
    LED16=~LED16;
    KeyDown&=~KEY16;
   }
  }

  if(KeyUp)//有键释放
  {//处理释放的键
  /* if(KeyUp&KEY1)
   {

    KeyUp&=~KEY1;
   }
   if(KeyUp&KEY2)
   {
    LED2=~LED2;
    KeyUp&=~KEY2;
   }
   if(KeyUp&KEY3)
   {
    LED3=~LED3;
    KeyUp&=~KEY3;
   }
   if(KeyUp&KEY4)
   {
    LED4=~LED4;
    KeyUp&=~KEY4;
   }
   if(KeyUp&KEY5)
   {
    LED5=~LED5;
    KeyUp&=~KEY5;
   }
   if(KeyUp&KEY6)
   {
    LED6=~LED6;
    KeyUp&=~KEY6;
   }
   if(KeyUp&KEY7)
   {
    LED7=~LED7;
    KeyUp&=~KEY7;
   }
   if(KeyUp&KEY8)
   {
    LED8=~LED8;
    KeyUp&=~KEY8;
   }
   if(KeyUp&KEY9)
   {
    LED9=~LED9;
    KeyUp&=~KEY9;
   }
   if(KeyUp&KEY10)
   {
    LED10=~LED10;
    KeyUp&=~KEY10;
   }
   if(KeyDown&KEY11)
   {
    LED11=~LED11;
    KeyUp&=~KEY11;
   }if(KeyUp&KEY12)
   {
    LED12=~LED12;
    KeyUp&=~KEY12;
   }
   if(KeyUp&KEY13)
   {
    LED13=~LED13;
    KeyUp&=~KEY13;
   }if(KeyUp&KEY14)
   {
    LED14=~LED14;
    KeyUp&=~KEY14;
   }if(KeyUp&KEY15)
   {
    LED15=~LED15;
    KeyUp&=~KEY15;
   }if(KeyDown&KEY16)
   {
    LED16=~LED16;
    KeyUp&=~KEY16;
   }*/
  }
}
按键部分Key.c
/**************
中断方式按键设计,8-16个按键
*********************/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Key.h"
#include "config.h"
/*******************
函数功能:T0初始化,按键5ms扫描一次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f0;
TMOD|=0x01;
ET0=1;
TR0=1;
}
/******************
函数功能:键盘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InitKeyboard(void)
{
KeyIOL=0xff;
KeyIOH=0xff;
KeyCurrent=0;
KeyPress=0;
KeyKeepPressTime=0;
KeyOld=0;
KeyLast=0;
KeyDown=0;
KeyUp=0;
InitTimer0();
KeyCanChange=1;
}
/********
函数功能:中断0的服务程序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备注:无
**********/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uint16 temp;
TH0=(65536-FCLK/1000/12*5+15)/256;//15是补充重装补偿
TL0=(65536-FCLK/1000/12*5+15)%256;
if(!KeyCanChange)return;
temp=GetKeyValueH();
temp<<=8;
KeyCurrent=temp;
temp=GetKeyValueL();
KeyCurrent|=temp;
if(KeyCurrent!=KeyOld)
        {
        KeyKeepPressTime=0;
        KeyOld=KeyCurrent;
        return;
        }
else
        {
        KeyKeepPressTime++;
        if(KeyKeepPressTime>=1)
                {
                KeyKeepPressTime=1;
                KeyPress=KeyOld;
                KeyDown|=(~KeyLast)&(KeyPress);
                KeyUp|=KeyLast&(~KeyPress);
                KeyLast=KeyPress;
                }
        }
}
头文件Key.h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yType.h"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Current,KeyOld,KeyKeepPressTime;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Press;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Down,KeyUp,KeyLast;
extern volatile uchar8 idata KeyCanChange;
void InitKeyboard(void);
#define KeyIOL P1
#define KeyIOH P3
#define GetKeyValueL() (~KeyIOL)
#define GetKeyValueH() (~KeyIOH)
#define KEY1        0x0001//相应按键按下相应LED点亮
#define KEY2         0x0002
#define KEY3         0x0004
#define KEY4         0x0008
#define KEY5         0x0010
#define KEY6         0x0020
#define KEY7         0x0040
#define KEY8         0x0080
#define KEY9          0x0100
#define KEY10        0x0200
#define KEY11        0x0400
#define KEY12        0x0800
#define KEY13        0x1000
#define KEY14        0x2000
#define KEY15        0x4000
#define KEY16        0x8000
#endif
keil给出的警告
Build target 'Target 1'compiling key.c...
compiling System.c...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CANCHANGE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CURRENT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LAST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DOWN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OLD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KEEPPRESSTIME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UP
    MODULE:  key.obj (KEY)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URREN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E7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EC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KEEPPRESSTIM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F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OLD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F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LAS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F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DOWN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100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UP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105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ANCHANG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10D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ANCHANG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2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URREN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3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URREN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4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OLD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4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KEEPPRESSTIM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5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CURREN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5D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OLD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6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KEEPPRESSTIM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6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KEEPPRESSTIME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7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OLD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8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8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LAS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8F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99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DOWN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A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AA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LAS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B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UP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BC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C5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LAST
    MODULE:  key.obj (KEY)
    ADDRESS: 00CC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System.obj (SYSTEM)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DOWN
    MODULE:  System.obj (SYSTEM)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KEYUP
    MODULE:  System.obj (SYSTEM)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KEYPRESS
    MODULE:  System.obj (SYSTEM)
    ADDRESS: 0115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304
"1214" - 0 Error(s), 39 Warning(s).

网友A:
警告都是什么内容?

楼主:
我怀疑是volatile引起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有那位大大能解释一下,等着呢,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都是什么内容?

警告发出来了

网友A: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Current,KeyOld,KeyKeepPressTime;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Press;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Down,KeyUp,KeyLast;
extern volatile uchar8 idata KeyCanChange;
应该就是这几句的原因。变量要先定义了,才能在另外的文件用extern声明,而你没进行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Current,KeyOld,KeyKeepPressTime;
extern volatile uint16 idata KeyPre ...

谢了版主,按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