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lash问题

楼主(2013-11-26):
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使用STM32的SPI2来操作Flash(型号是:MX25L1605D),怎么试都不行(刚才开始还可以读写,后来就不行了),我的相关程序如下,我一直怀疑是GPIO配置问题,驱动是可以用的,麻烦大家帮忙看下:
/*
* 函数名:SPI2_Init
* 描述  :初始化SPI2端口及基模式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实始化相关引脚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13/14/15上拉

    /*配置SPI_NRF_SPI的片选CS引脚NSS GPIO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5;//sck mosi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miso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cs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CS_HIGH();/*初始时将片选拉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输入输出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SPI的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数据大小:发送8位帧数据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设备空闲状态时同步时钟SCK的状态,High表示高电平,Low表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时钟相位,1表示在同步时钟SCK的奇数沿边采样,2表示偶数沿边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由软件控件片选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时钟的预分频值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较验和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2的配置项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2
}

网友A:
管脚有波形吗?波形正确吗?

网友B:
测试一下管脚波形

网友C:
好似没有将管脚与SPI对应起来,需要增加类似下面的代码
  1.         GPIO_PinAFConfig(SPI2_SCK_PORT,  SPI2_SCK_SRC,  GPIO_AF_SPI2);                //SPI2->SCK
  2.         GPIO_PinAFConfig(SPI2_MISO_PORT, SPI2_MISO_SRC, GPIO_AF_SPI2);                //SPI2->MISO
  3.         GPIO_PinAFConfig(SPI2_MOSI_PORT, SPI2_MOSI_SRC, GPIO_AF_SPI2);                //SPI2->MOSI
你这样试试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