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11-26):
单片机运行fft,本身资源蛮紧张。如果加了操作系统,是否会加长单片机算fft的时间?

网友A:
操作系统不停的做不同任务的上下文切换,会占用一定的资源;
所以处理器资源特别紧张的时候,不要考虑上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B:
速度肯定不一样,操作系统本身会占用一定的时间。

网友C:
操作系统运行会占用资源(CPU 机时)

网友D:
这个肯定会

网友E:
储存小的MCU上OS在RAM容量方面压力更大,处理能力的开销倒不那么严重.

网友F:
这个就看单片机的存储的吧,具体的就是看其内部的RAM够不够用的啊

网友F:
fft变换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占用单片机的RAM资源的,是大数据组的一个变换的

网友F:
在保证基本的频率精度情况下,至少得也要对256个数据的数据组进行算法处理的吧,这个还涉及到变换过程中用到的大量的RAM资源的

网友G:
加上操作系统的话,肯定会影响运行速度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