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26):
最近在学习提高串口的通信质量,搞了个CRC16,想再弄个重发机制和超时机制却不知道怎么弄了。谁有健硕点的串口通信程序或者相关资料可以发来参考下吗?

网友A:
crc校验错误就重发

搞个定时器,超时了重发

先把这两个基本的实现,剩下的就是协议和细节了。

网友B:
需要自己搞一个数据链路层协议。串口协议本身是物理层的,有奇偶校验。但没有规定错误处理的方法。

网友C:
如何CRC校验错误就重发呢?从机接收到的CRC与从机计算出的CRC比较,如果不相等则通知主机重发数据?这样不就成了一问一答的通信方式吗?

要可靠的话必须要有ACK,类似你说的一问一答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下位机超时没收到,另一种是下位机收到了但校验不对

发送完毕--->状态:发送完等待接收,计时器置零--->等待接收方返回ACK
--->接收方返回校验错误--->重发

--->没有任何返回超时---->重发

网友D:
需要自己编写一个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何CRC校验错误就重发呢?从机接收到的CRC与从机计算出的CRC比较,如果不相等则通知主机重发数据?这样不 ...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