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26):
求教用Nmodbus类库是否可以与rs485接口设备直接通讯,我测试了232接口毫无压力,用485转232接口在电脑测试也可以,但是直接用在485接口设备上就毫无反应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给个明白

网友A:
肯定可以,用485转232接口在电脑测试时,另一端不是485 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必须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吧----首先需要排除接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