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衰减问题---本科小弟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26):
自已动手做一只场强计来测

网友B:
楼上的图很经典。
上图适合小场强的,下图适合大场强的。

网友C:
同介质下,衰减率与距离的平方呈反比,但这只是单一介质且无传输多经的情况下,显示中,空气和建筑、日常物品的介质不同,还存在广泛的传输多经现象,所以衰减无法计算,公式自然无用,只能靠测量,用场强计或带场强测试功能的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等来测。

网友D:
想得到最远传输距离,一方面,能加PA,就加PA吧。衰减当然与介质有关。测RSSI强度,用专门的频谱仪应该可以吧,问题是他们都蛮贵

网友E:
cc1101之类的无线芯片自己就带有RSSI寄存器,直接读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