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iPad mini 2:最佳的小尺寸平板设计

楼主(2013-11-26):
第二代iPad mini刚刚正式发售,以拆解闻名的美国网站iFixit就为我们带来了iPad mini 2的拆解全过程。

同第一代iPad mini相比,iPad mini with Retina Display升级到了视网膜显示屏,处理器也换为了最新的A7芯片。在配置大幅升级的同时,iPad mini 2依然保证了10小时续航以及足够的便携性,堪称是小尺寸平板的最佳之选。274美元成本iPad Air利润数百美元 显示屏最费钱拆解iPad Air:更轻更薄背后的设计革命

·7.9英寸2048×1536像素IPS屏幕(326ppi)

·64位A7 双核处理器+1GB RAM

·M7运动协处理

·500万像素后置iSight摄像头,120万像素720p前置摄像头

·支持802.11n双频段MIMO WiFi

·16/32/64/128GB内置存储

楼主:
首日预订超出苹果预想 一货难求

苹果的每一次动作都吸引了众多米粉的关注,iPad mini 2正式接受用户的预订,首批发售的名单中包含了内地和香港。iPad mini 2首日预订数量已经超出了苹果的预想,苹果公司的副总裁席勒(Philip Schiller)也表示非常吃惊。不过,相信苹果更值得乐的还在以后。

iPad Mini 2的型号是A1489。

和iPhone 5S一样,iPad Mini 2也增加了“太空灰”版。iPad Mini 2机身紧凑,方便一手把握。

iPad mini 2的包装延续了上代的,包装盒上依然印着iPad mini的**。相比第一代mini,虽说mini 2变重了机身也厚了(.2mm升级至7.5mm、312g升级至331g),但这样的变化太细微了,所以用户是察觉不出来的

楼主:
拆除视网膜显示屏 由LG制造

拆除视网膜显示屏。受像素增加的影响,iPad Mini 2比前代产品厚了0.3mm。

iPad Mini 2显示屏由LG制造,型号是Parade DP675 LCD。

苹果对“迷你”平板的屏幕进行了一番“修剪”。前代iPad Mini上固定屏幕的螺丝钉有16个,但在iPad Mini 上,iFixit只发现了7个。要想将视网膜屏幕取下,还需除去旁边的LCD及数字转换器电缆连接器。

楼主:
LCD电源IC来自TI

屏幕连接组件上的TI TPS65143A及TI TPS65195,推测是LCD电源IC。

iPad Mini 2的屏幕分辨率为2048×1536,和iPad Air一样。相对更小的屏幕让像素密度从Air的264ppi增加到了326ppi。

楼主:
Broadcom BCM5976触屏控制器

断开与机身的连接组件,将前玻璃/数字转换器组件剥离下来。

iFixit在前面板连接组件上发现了Broadcom BCM5976触屏控制器。

楼主:
双电池板设计 续航10个小时以上

下面开始拆卸电池。电池表面刻有3.75V、24.3瓦时、6471毫安时等数据,据悉其续航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iPad Mini 2采用的是双电池板设计,意味着更多的粘合剂,拆起来十分费劲。在拆下来的电池背面和Mini 2外壳内部,满是胶水。

楼主:
拆卸摄像头 前置120万

把电池放到一边,开始拆卸摄像头。首先用镊子摘除前置摄像头。iPad Mini 2的前置摄像头像素为120万,可拍摄7200照片视频,型号是821-1752-A。然后摘下另一边的后置500万像素摄像头。

楼主:
音频放大器和双扬声器设计 与iPad Air相同

接下来拆除其它组件,首先是耳机插孔,用手就能完成操作。在耳机插孔组件上,iFixit发现了音频放大器IC。音频放大器,与iPad Air相同。

iPad Mini 2内置双天线。扬声器上没有任何规格标记。双扬声器设计,依然和iPad Air保持了一致。

楼主:
主板正面 A7和M7芯片一目了然

iPad Mini 2主板两端连着微型断路器,主板上的USI 339S0213 Wi-Fi模块也和iPad Air的一模一样。

主板元件

  红色框:苹果A7 APL0698 SoC芯片

  橙色框:NXP LPC18A1,也就是M7运动协处理器

  黄色框:东芝THGBX2G7B2JLA01 16GB NAND闪存芯片

  绿色框:意法半导体B334 STMicro MEMS 加速计/陀螺仪。

楼主:
主板背面 两枚音频放大器

主板元件

  红色框:苹果338S1213 Cirrus音频Codec解码芯片

  橙色框:苹果338S1199,似乎是两枚音频放大器

  黄色框:苹果343S0656-A1,这应该是与iPad Air中Dialog电源管理IC相似的芯片

  绿色框:飞兆FDMC6676BZ与FDCM6683 MOSFET

网友A:
细致,明了!

网友B(2014-07-25):
拆解,这是败家行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解,这是败家行为

这是对技术和艺术的另类追求!:P

网友:
等有了钱,咱也搞一个拆着玩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