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加载头文件#include <csl_cache.h>出错

楼主(2013-11-26):
添加了-dCHIP_6446,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帮忙。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错误   只有这一个头文件有错误吗
你添加的-dCHIP_6446是添加到cmd文件中的吗
不行到build option中天剑一下试试
还有相关.lib是否添加?

楼主:
只是在build option中添加,请问还需要在哪里添加.lib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在build option中添加,请问还需要在哪里添加.lib库??

CCS根目录下的c6400里面有lib   你添加上试试看

楼主:
CCS环境中是在一个项目的Add File to Program里面添加lib文件吗?

楼主:
我在库文件里面包含了rts6400.lib rts6400e_eh.lib在build option里面的Preprocesso里面也加入了-dCHIP_6400,但是还是有
[Complex.c] "C:\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cl6x" -g -q -fr"E:/new_project/CCSUSE/128M_disk/03. Examples of program/01.SEEE-DTK6446 CCS Examples/examples/3.1.4 ComplexProg/Debug" -d"_DEBUG" -d"-dCHIP_6400" -mv6400+ -@"../Debug.lkf" "Complex.c"
Command-line error: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dCHIP_6400
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库文件里面包含了rts6400.lib rts6400e_eh.lib在build option里面的Preprocesso里面也加入了-dCHIP_640 ...

预编译是-dCHIP_6400吗   5000系列中都是CHIP_5509等
你把前面的-d去掉试试

楼主:
我的是6446的。我试一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446的。我试一试吧

嗯 试完了记得分享
csl库的使用是相似的

楼主:
6446的没有对应的添加型号,就是说根本就没有CHIP_6446,这个硬件弄起来困难重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6446的没有对应的添加型号,就是说根本就没有CHIP_6446,这个硬件弄起来困难重重啊!!! ...

能不能找到编译通过的6446的工程   可以看看相关的配置
我这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试完了记得分享
csl库的使用是相似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Q格式的例子啊?最好是给我一个简单例子的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