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SCITXBUF

楼主(2013-11-26):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上面的说明,我已经将451一个一个的发送到了SCIRXBUF当中了。但是我发送出去的时候不是想把451一个一个的发送出去,而是将451作为一个十进制数发送。  451的十六进制是0x1C3,但是发送出去只发送了C3,就是只发送了低八位,请问这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上面的说明,我已经将451一个一个的发送到了SCIRXBUF当中了。但是我发送出去的时候不是想把451一个一个 ...

一次肯定是只能发8位    你可以以十六进制数发送
分两次发送   过去接收到之后在处理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SCITXBUF一次只能发送八位数据,不能发送大于八位的数据?

网友B:
串口接收发送都是8位的。但你可以自己拼接,16位发的时候分高8位,低8位发送,接的时候按高8位低8位拼成16位的。同理32bit的数据也是这样处理。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一次性最多只能发送八位数据,如果发送的数据大于八位的话分开传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一次性最多只能发送八位数据,如果发送的数据大于八位的话分开传送? ...

你可以看看串口调试助手   设置的时候数据位的最大位数
还有停止位等信息
他都是按字节发送的  如果成了字符串  最后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的

楼主:
恩。是的,只能够一个一个字节的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