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不误导人家:PROTEUS不是洪水猛兽!!!====

楼主(2013-11-26):
====菜鸟!! !不误导人家!PROTEUS不是洪水猛兽!!!====
一个连软件名称都写错的人,一个不知可以用PROTE
US模拟串口与上位机通讯的人!究竟用过多久?有资格滥用乱说?

不要咬文嚼字,世界上没人会只用仿真而不用实物!例如说人参、虫草好,人们就只吃它不吃饭??

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仿真领域有多大吗?大到航天航空、军事、核试验、小到汽车、玩具生产方面有多广泛吗??

如果说元件都是不同的,做电路一定会考虑误差范围,这个菜鸟不如都懂。否则不论什么实际电路实验都改变不了,“因为没有相同的元件”。、

PROTE
US不必视同洪水猛兽,软硬灵活结合即可,可帮大家带来很多方便的!请不要再误导大家了,21IC是个严谨的地方,欢迎讨论。呵呵..
..

网友A:
你说天天让你练习吃饭的过程,不用饭碗、不用筷子、不用米饭面条,让你练习10000遍,你的肚子会饱起来么。

网友A:
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仿真领域有多大吗?大到航天航空、军事、核试验、小到汽车、玩具生产方面有多广泛吗??,,,,,这些和这个仿真软件能有多大的关联,单片机要实践,不是仿真出来的,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是仿真练出来的高手,这个软件能仿真几种单片机呀,你不要说51,你看看现在的51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B:
很多仿真确实很有用,比如高速信号完整性仿真分析,天线辐射功率仿真分析。不过这些有用的仿真都有一个共同点:用来解决非常复杂但机械化的问题。很可惜,单片机不属于这一类。

单片机上碰到的问题,要么和具体芯片的功能有关,要么就和复杂的使用环境有关。仿真能解决的问题统统不是问题。打个样板,把程序下载下去,直接跟踪调试,有问题就示波器逻辑
分析仪一起上,比仿真靠谱多了。

下面几个问题,LZ看看有几个能仿真解决:
1,驱动LED。要求亮度可以接受的前提下,电流尽量小一些(红色和绿色的同一个电流亮度是不一样的,至少看着是不一样的)。
2,STM32, 同一个模拟信号接两路ADC,转换时间不能重叠,启用两个模拟看门狗中断,尽可能只用一个时钟控制触发,同时还要以注入方式检测内部参考电压。
3,重力传感器ADXL335,要确认其频率响应和噪声情况。
4,驱动淘宝买的山寨LCD屏。
5,传感器加一个单片机要放到一个很小的塑料盒子里(盒子是市场上买的),两个指示灯必须在开口处,盒子里没有固定的地方但两个灯必须保持水平、垂直大致居中,同时信号线要
确保拉扯的时候受力合理不会断,并且信号线周围尽量不要有其他走线和原件以避免焊接时连线。
6,最后说一个51的,无线芯片nRf24LE1通信,里面有一个51的核,使用官方提供的gzll无线通信库实现跳频等功能,利用其中nvData区保存数据,要能够通过引脚唤醒。

网友C:
PROTEUS 确实是好东西,可以模拟不少东西。

把PROTEUS当作一种工具,和具体的硬件验证联合起来用,事半功倍。

话说真正的高手,可能会更多地使用PROTEUS。
高手设计的系统,对框架早已烂熟于心,不确定的小问题,用PROTEUS模拟推演一下,既省时间,又不用花费多余的硬件样品成本。

真正做产品的人不应该指望着PROTEUS能模拟多少种单片机。

网友D:
PROTEUS 确实是好东西,可以模拟不少东西。副作用也很大。

更不能滥用,就像抗生素,滥用就麻烦了,

怎么说呢,自己用用,感觉好就可以,但千万把仿真的结果当真。

网友E:
这东西还可以

但是确实不能有以下思想

“为什么PROTEUS模拟OK,实际硬件不行呢”

网友F:
我一般用它来仿真数字逻辑,用来测试软件模块,接口协议。一般不会将一整套电路,全用它来完成。
很多时候就一单片机。

网友G:
楼主受啥刺激了?
咆哮了。。。

网友H:
只有在有D版的前提下,PROTEUS才有些许价值。

网友I:
我用仿真软件一般是用来验证单元电路,而好多初学者想用仿真软件来完成整个产品开发,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了

网友J:
用仿真如同纸上谈兵、沙盘推演一样,不适合初入门的菜鸟,毕竟他们没经过实战,但是也不是一无是处,结果也不如打仗那么悲惨,不就是浪费点时间,重新纠正下自己的认知,如果直接用于产品,最多批量退回而已。
我想原发帖人的意思就是这个。

网友K: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没有讨论的意义:存在即合理,这款软件能生存这么长时间,肯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别人说的只能做参考,适合自己的学习发展路线才是最好的,与其列举一大堆原因来试图说服别人不如拿这段时间用来干别的,说那么多有意思吗?

网友L:
从LZ的语气看,就是走极端了。
明显是找人约架的。

网友M:
我支持一下Proteus的应用
Proteus和Multisim是模拟数字混合仿真中交互仿真做得比较好的,因为是交互式的,所以很直观,但同时为了减少运算量,对迭代次数做了控制,肯定会影响精度,个别时候甚至无法收敛。
我也在开发一些国产MCU在Proteus里的元件,可能明年能Release出来几个

不过楼主,探讨技术问题不要针对人,这点我反对,你发表自己的见解就OK了

网友L:
同意LS的观点,仿真软件有一定作用,特别是学习方面。
但是做实际产品,还是要多考虑实际情况。
你认为不会用仿真软件的人是菜鸟,那人家不用仿真软件做实际产品的人,一样会认为你是菜鸟。
如果我是公司老板,肯定会优先考虑会实际做产品的员工。
当然,懂仿真软件的也没有坏处,但不应该仅仅会用仿真软件而已。
仿真的过程,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分析过程,仿真往往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N(2017-05-14):
有句话叫:说你行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