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画PCB板时看不到轨迹啊,求助大神,

楼主(2013-11-26):
为什么在画PCB板时看不到轨迹啊,在画完之后才看得到所画的线,,,要设置那里啊,怎么设置,,,跪求啊

网友A:
什么版本?

楼主:
Altium Designer  麻烦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

Altium Designer  麻烦大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Altium Designer  麻烦大神了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貌似说对了,有的就是显卡的问题,看看驱动有没得问题嘛

网友B:
按下ctrl+D看铜是不是隐藏了?

楼主:
谢谢,给位大哥,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