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刹车配置AOE位的疑问

楼主(2013-11-26):
《FOC库培训》中有这么一段话,

AOE=0时完全可以理解,即MOE位不会自动恢复。但AOE=1的配置百思不得其解,MOE位可自动恢复,这跟实现电流调节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AOE=1时所谓的“实现电流调节”是指:在使用6步方波驱动BLDC电机时,利用该设置可实现BLDC相电流的限流。

楼主:
香主,“在使用6步方波驱动BLDC电机时,利用该设置可实现BLDC相电流的限流”是指把相电流的阈值用比较器输出一个下降沿到BKIN脚,AOE=1,MOE为置0后停止输出,然后下个U事件由自动把MOE=1,恢复输出,从而这样往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