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3-11-26):
我想知道下普通的PCB双层板厚度是1.6mm的那么在工厂制作过程中,我们的顶层和底层,还有中间的绝缘层厚度是多少呢?
由于以前用protel都没有要设置这些的,现在用allegro后,发现板层厚度需要设置,现在没法了

网友A:
allegro没用过,但是你直接把你的PCB文件给厂家就行了,厂家会转换成没层的文件的,当然你也可以转换后给板厂

网友B:
板厚软件不知道,但是板厂的材料厚度是固定的,1.6,2等,不可能你软件里设置成1.5就给你用1.5的板子来加工。铜皮的厚度也是用几种规格的

网友C:
如果你设置厚度是为了仿真加工的,那就别折腾了,下单的时候直接告诉板厂。不然别怪他们忽略你的厚度设置。Gerber文件是扩展名为apr、GBL、GBO、GPB、GBP、GBS、GD1、GG1、GM1、GTL、GTO、GPT、GTP、GTS……的这些文件。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E:
这个我也没注意过的,一般都是直接的跟厂家要求多厚的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没用过,但是你直接把你的PCB文件给厂家就行了,厂家会转换成没层的文件的,当然你也可以转换后给板 ...

厂家应该会帮忙转的

网友A: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