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清洗问题

楼主(2013-11-26):
我想清洗一块已经焊接上元器件的PCB板,不知道用什么来进行清洗,这种清洗液最好能够无毒,同时不损伤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网友A:
一般都是用洗板水

网友B:
目前似乎只有洗板水,但是需要无毒似乎很难呃

网友C:
一般都是使用酒精

网友D:
尽量用无需清洗的工艺吧......现在都讲究环保了,而且还能节省一点...

网友E:
用洗板水

网友F:
没有洗过PCB板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选择洗PCB板的

网友H:
头一次听说还有洗PCB板的

网友I:
洗板水吧,虽然有刺激性气味的,但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I:
还有就是用酒精洗的,洗完再用温水的洗一遍的也可以的

网友A:
建议尽量不要洗板

网友J:
如果实在要清洗,就用洗板水吧

网友K:
还真没洗过PCB板

网友B:
建议用洗板水,不要用酒精

网友G:
可以先拿块废板试试

网友E:
这种洗PCB的,很难做到无毒吧

网友L:
水清洗或F113清洗。用洗板水清洗的的都是没有量的,当然您不在乎价格、效率和毒害。

网友M:
用的酒精。板子少洗的,多了也是成本

网友N(2013-12-27):
还真没洗过PCB

网友I:
pcb板的清洗非常重要的,不过一般的用酒精也就可以啦

网友O:
PCB板清洗后能消除很多的干扰的

网友P(2014-01-26):
这个用洗板水的比较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