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抄板 想对着电路板直接画PCB 再返原理图 大家有好的方

楼主(2013-11-26):
现在用的软件是protel DXP2004   各位帮忙提供个好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抄电路 还是连PCb一起抄?若是抄PCB直接画就行了,复杂的话网上有教程,好像是把板子铜皮打磨出来,照相,然后再导入DXp,照着画就行了。

网友B:
拍照 1:1 转DXF
然后dxf导入PCB
然后描线
简单的板子 或者条件不具备,直接下一步
描线的同时建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