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 脱机(离线)下载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3-11-26):
Nu-Link 新唐 ICP 仿真器 下载器 带脱机(离线)下载功能
Nu-Link不仅是仿真器,还是在线、离线下载器,是一个从研发到量产都适用的3合1的工具
这是软件设置界面。但是脱机烧写的时候怎么用呢?

楼主:
研讨会送的板子上都有Nu-Link-ME,但是这个能支持脱机下载功能吗?上面的主芯片是NUC12RE3AN(4K LDROM/128K APROM),没有外挂的存储芯片,脱机的代码存储在APROM中吗?那是不是只能支持128KB以下的脱机下载?电路图显示Nu-Link是带SPI Flash的,那个应该能够支持脱机下载。另外,开发板上的那个没有按钮,脱机下载如何使用?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讨会送的板子上都有Nu-Link-ME,但是这个能支持脱机下载功能吗?上面的主芯片是NUC12RE3AN(4K LDROM/128 ...

完全可以支持脱机下载,M0助学园地已经有很多的例子了,论坛搜索即可

楼主:
应该是支持的,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另外,论坛里面搜关键字“脱机下载”没有找到需要的信息。

网友C:
这个应该支持吧

网友D:
牛哥会给解答的

楼主:
没人回帖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E:
ME不支持脱机吧...不过我其实不清楚.

网友F:
nu-link-me也可以支持脱机下载,虽然没有SPI flash,但是可以存到APROM里面。这就需要程序不能太大的时候才能用,不能超过64K
选中脱机烧写时,nu-link里面会烧到spi flash里面。之后将nu-link插入目标板,按nu-link上的按钮就可以烧录了
nu-link安装好之后,有个说明文档的,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我安装过Nu-link-keil驱动“Nu-Link_Keil”,在目录下找到的文件都是与keil有关的,没找到关于脱机下载的。tiny-sdk-xxx上都有nulink,可是上面没有按钮,不知道如何使用脱机下载。

网友G:
Nu-Link-Me 的按钮 。。。 将芯片的1号管脚,和地碰一下。

网友H(2014-01-20):
这个不支持脱机下载吧,问问牛堂主去

网友C:
离线下载很给力,不过不支持貌似

网友I(2016-01-21):
CooCox (gcc环境)
◆ 支持Flash断点,不论代码在RAM或ROM里,都可以无限制使用断点,不受Cortex芯片断点数量的限制
(普通不支持Flash断点的仿真器,对于Cortex M0芯片,只能使用4个断点)
◆ 支持基于ARM Cortex-M0设备的串行调试(SWD)
◆ 支持半主机模式(Semihosting), 在调试版没有串口的情况下,仍旧可以借用IDE的终端窗口进行输入输出,方便用户调试。
◆ 支持新唐nuvoton全系列Cortex M0芯片,通过IDE环境,支持M0之芯片设定、flash烧写程序、设备寄存器定义等。

网友I:
作为在线下载器功能:
◆ 在线下载模式,借助电脑,完成片上程序升级及更新(In-Circuit Program功能)
◆ 便捷性:支持批量下载模式,可自动侦测新的目标板插入并烧写。

作为脱机下载器功能:
◆ 脱机下载模式,先通过电脑,将要下载的数据写入Nu-Link中。
然后不需电脑,就可作为独立的下载器,完成片上程序升级及更新(In-Circuit Program功能)
◆ 可设定最大下载次数。达到指定次数,保存在Nu-Link的数据,将自动销毁。
◆ 高安全性:在下载器中的数据加密保存,复制无效。
◆ 高安全性:脱机下载时,下载器和目标芯片的连接pin上的波形,通过随机数加密,可防窃听烧写数据。
◆ 便捷性:支持批量下载模式,可自动侦测新的目标板插入并烧写。
其他
◆ 使用USB HID,免安装驱动, 标准Windows即插即用

网友I:
【nuvoton新唐ARM Cortex-M单片机】Nu-Link-Pro仿真器
Nu-Link-Pro提供完整的NuMicro Family调适、在线编程和脱机编程功能,并支持多个第三方开发工具,具备SWD I/O电压水平设定功能,可由发展软件调整SWD端口电压水平为1.8V、2.5V、3.3V和5.0V。Nu-Link-Pro仿真器适用于新唐Cortex-M0/M4开发板。

网友I:
型号:Nu-Link-Pro
内核架构:ARM Cortex®-M0
产品包装内容:
• Nu-Link-Pro仿真器
• USB线
• 连接线

产品简介:

Nuvoton Nu-Link Debug Adapter是一款基于SWD(Serial Wire Debug)讯号接口的USB调适器与编程器,适用于发展Nuvoton NuMicro™ Family芯片。依照不同的发展需求区分为Nu-Link-Pro、Nu-Link与Nu-Link-Me三种规格。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上述三种规格一并称为Nu-Link Adapter。

Nu-Link Adapter支持基于SWD讯号接口进行ICP(In-Circuit Programming)工程,用户可使用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发展软件进行芯片固件更新,也适用于芯片固件量产。并且支持第三方开发工具,如Keil RVMDK、IAR EWARM与CooCox CoIDE。

Nu-Link-Pro是一个全功能型调适器(Debugger) 和编程器(Programmer),带有调适、在线编程、脱机编程与SWD I/O电压水平设定功能。具备一个USB端口链接至计算机主机,一组状态指示灯(Status LED),一个脱机编程按钮(Offline Programming Button),一个SWD 端口链接目标芯片进行调适与编程,可由发展软件调整SWD端口电压水平为1.8V、2.5V、3.3V和5.0V,一组SWD端口电压状态灯(SWD I/O Voltage LED)、一个SWD端口VCC输出状态灯(SWD Power Output LED)。

主要功能:
Nu-Link Adapter提供完整的NuMicro™ Family调适和编程功能,并支持多个第三方开发工具。

在线编程是指Nu-Link在计算机软件的操作之下,将NuMicro™ Family单片机的韧体下载至目标芯片:

脱机编程是指Nu-Link直接更新NuMicro™ Family单片机的韧体,脱机编程期间不经由计算机软件操作。脱机编程适合进行量产,韧体开发人员无需将原始代码或韧体档案交给产线,仅需交接Nu-Link即可进行量产。此外,Nu-Link支持「有限数量脱机编程」,可有效控管韧体的授权数量。

网友J:
nu-link-me也可以支持脱机下载,虽然没有SPI flash,但是可以存到APROM里面

网友K:
完全可以支持脱机下载

网友(2017-12-08):
脱机能自动烧录吗?一定要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