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灯带那么小的电源模块如何带 几十米的长度

楼主(2013-11-26):
如下图所示灯带的介绍,就家里装修用的普通的灯带。
网上也找了些资料,没看懂具体是什么原理
1、每一米单位 里面的60 pcs 灯是串联还是并联
2、 以米为单位可以裁剪, 那这米单位的 led 灯带间  是并联还是串联
3、每米8W,最大50米,那最大功率为400W,这么小的电源是如何输出这么大功率的。
就家里装修准备购买,所以想了解下这个原理。

我说下我的猜测,每米里面的60个灯全部是并联, 每米单位的灯带是串联。 灯带的电源是恒流输出的,如20mA*60=1.2A, 不过对为什么输出这么大功率还是不明白。

网友A:
灯带的电源是恒流输出的,如20mA*60=1.2A,每米单位的灯带是串联,一般是4串或者3串,具体看厂家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带的电源是恒流输出的,如20mA*60=1.2A,每米单位的灯带是串联,一般是4串或者3串,具体看厂家设计 ...

这种灯一般做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的电源是恒流输出的,如20mA*60=1.2A,每米单位的灯带是串联,一般是4串或者3串,具体看厂家设计 ...

这个厂家的介绍是说最长可以50米,推荐40米以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是40个单位的串联。  还有这个灯带电源是如何做到驱动这么大的 输出功率的。

楼主:
这种灯带,一般现在很多家里装修都会用到,如淘宝上搜索灯带就会有很多。价格从几块钱到几十块 每米, 如几块钱每米的,一个灯才几分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厂家的介绍是说最长可以50米,推荐40米以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是40个单位的串联。  还有这个灯带电源是 ...

单组的电流并不高啊,并且都用的是恒流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灯带,一般现在很多家里装修都会用到,如淘宝上搜索灯带就会有很多。价格从几块钱到几十块 每米, 如几 ...

最开始做的时候还是用直插的灯珠作业,那时候1米要100多块

楼主:
如50米串联在一起,那电压有100多V吧。 功率也是相当大, 那个电源模块从图片上看起来是非常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50米串联在一起,那电压有100多V吧。 功率也是相当大, 那个电源模块从图片上看起来是非常小的。 ...

3串或者4串,其他都是并联,每组以20毫安计算的话,50米应该不超过1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或者4串,其他都是并联,每组以20毫安计算的话,50米应该不超过1安培

还是不太明白, 3串或者4串是指单位米里面吗。

那个每个长度/米 应该是一样的串联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3串或者4串是指单位米里面吗。

那个每个长度/米 应该是一样的串联吧。 ...

每一组灯珠为3串或者4串,然后再一组组并联在一起

楼主:
一组指的就是一米吧。
3串或者4串那电压也有10多V了吧, 那 每组又是串联, 那每个电源如何带上50米了。
看淘宝上销售的那些灯带都是描述最长50米的。 每组的单位是1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组指的就是一米吧。
3串或者4串那电压也有10多V了吧, 那 每组又是串联, 那每个电源如何带上50米了。
看 ...

:curse:每一组就只有3个灯或者4个灯串联,然后每组并联,简单的说就是3串或者4串;其他全并联,电流大而已啊

网友C(2014-03-19):
引用 楼主:
这个厂家的介绍是说最长可以50米,推荐40米以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是40个单位的串联。  还有这个灯带电源是 ...

一般是3串 6串等的多一些,按每米串联的话,驱动电压就要很高,不利于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3串 6串等的多一些,按每米串联的话,驱动电压就要很高,不利于安规。 ...

那是不是每米 单位间是 并联的, 那是不是只有采用恒压的方式来驱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每米 单位间是 并联的, 那是不是只有采用恒压的方式来驱动了。 ...

是的,肯定是有并联的,现在恒流方案也比较成熟了,用恒流源可以有效延长LED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