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锂电充电放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简单,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个,呵呵。

别光说不练啊,上图呗,呵呵

网友B:
首先 你要确定放多少AH的电池,什么类型的电池 几串几并?充电电流考虑多大?
外接电源几伏?系统用电功耗多少?
以上自行考虑
电路很简单 充电IC 加PMOS切换开关

网友C:
PMOS切换判断充电器插入或拔出,用一个灯显示,充电IC带灯显示用另一个灯。双色灯只需一个。如果还要有其他功能就用单片机替代充电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