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2013-11-26):
比较器的输出电压跟电源电压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参考电压为1v,输入信号3v的正弦波,但输出电压为什么高电平达不到3v。

网友A:
用的什么比较器?常用的339/393是open drain输出,需要给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也有CMOS输出的,也即是轨对轨的比较器,比如SGM8701、LMV7219之类

网友B:
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稍低吧,datasheet上应该有说。

网友C:
比较器输出的应该是逻辑高电平吧,就是他只对两个输入信号做一下比较,如果正向端比负向端的电压高,他就会输出一个逻辑高电平。这个逻辑高电平只是他数据手册上认为的高,不一定是自身工作电源的高度吧

网友A:
楼上理解有误!
比较器的输出有两种常见的架构,一个是Open Drain,一个是Push-pull(也就是CMOS输出架构),OD输出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而Push-pull输出就是轨对轨输出,空载下输出高电平电压与工作电压基本相当,最大也只有几十mV的差异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