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DRC检查

楼主:
PCB, rc, pc, AC
在PCB中完成不嫌布局敷硐之前都进行了DRC检查,都没有错误。但敷硐之后在进行DRC 检查,却出错了,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2013-11-26):
铺铜时候的设置不对,触犯设置的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时候的设置不对,触犯设置的规则了

怎么样可以解决,设置成什么方式敷硐好,谢谢。

网友B:
不要栅格敷铜,栅格的间距直接触发了间距规则,直接整块敷铜就行了。

网友A:
两个解决办法,第一是DRC检查完了之后,将网络间最小 间隔设置减小,这样就没报警了 。第二个就是保持原来的间距不变,然后铺铜的栅格改成你规则范围内的数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