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玩转SAR ADC模块

楼主(2013-11-26):
PSoC4 SAR ADC模块

  与前几代PSoC相比,PSoC4增强了ADC模块的功能。在结构上,PSoC4采用了可获得较高采样速率的逐次逼近式(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SAR)ADC,能够实现最高1Msps的单通道采样。PSoC4包含一个SAR核心,通过切换采样通道,可以实现多路输入信号的转换。为了减少通道切换对CPU运行时间的占用,PSoC4集成了一个8通道采样输入多路器,提供采样通道硬件切换,从而去掉了通道切换的软件开销。

  该多路器最多支持8路单端输入,或者4路差分输入,或者同时包含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图2中实例(a)~(c)分别实现了全单端输入,全差分输入,和单端/ 差分混合输入,如果应用所需的输入信号小于SAR的最大允许值,通过设置SAR的配置可以隐藏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如实例(d)使用了两个单端输入通道,此时多路器仅自动切换两个通道,忽略未使用的其余六个通道。

 四个SAR设计实例 - 处理单端输入与差分输入

  PSoC4 SAR一次完整的单通道采样包含两个阶段:信号获取(Acquisition)和采样转换(Convertion)。在信号获取阶段,SAR获得当前输入通道的信号值,储存在内部的采样保持器中;在采样转换阶段,SAR通过不断改变参考电压值,与采样保持器中的信号值做比较,从而将信号值数字化,得到采样结果。PSoC4 SAR的信号获取时间可以由用户设定,而采样转换时间与采样结果位数相关,以1Msps采样率为例,默认的信号获取时间为222.2纳秒,采样转换时间为 777.8纳秒。

  PSoC4 SAR将这两个阶段设计成了流水线的结构,两个阶段之间可独立运行。因而,对于多通道采样,当前输入通道进行采样转换时,多路器可以切换至下一路通道,从而提供一个额外时间对电路中的寄生电容充放电,保证SAR在进入信号获取阶段之前,输入信号已经达到稳定。图3是一个3通道采样的工作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PSoC4 SAR在具有较高采样速度的同时,仍有充足时间获得稳定的采样信号。

楼主:
PSoC4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PSoC4架构很全面……!

网友B:
支持Cy PSoc系列很强大

网友C(2014-02-26):
菜鸟路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菜鸟路过,求大神指点!

论坛里大神很多的

网友E:
与前几代PSoC相比,PSoC4增强了ADC模块的功能

网友F:
SoC4 SAR将这两个阶段设计成了流水线的结构,两个阶段之间可独立运行

网友G:
不错的资料 顶起

网友H:
PSoC4 SAR将这两个阶段设计成了流水线的结构,两个阶段之间可独立运行

网友I:
该多路器最多支持8路单端输入,或者4路差分输入,或者同时包含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

网友A:
貌似lz真的玩转了啊,厉害!!

网友J:
PSoC4 SAR在具有较高采样速度的同时,仍有充足时间获得稳定的采样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