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买过CY8CTMA463吗

楼主(2013-11-26):
CY8CTMA463 这个芯片哪里有卖呢?有人买过吗

楼主:
不知代理有没有

网友A:
我们公司是CYPRESS的一级代理。目前有这个芯片出货。 联系方式13760442326. 朱生

网友B(2014-05-23):
触摸IC:CY8CTMA340/CY8CTMA463/CY8CTST242

欢迎参加2014英飞凌高校日南京航大学空航天大学站(5.28日)

触摸IC:CY8CTMA340/CY8CTMA463/CY8CTST242

可带程序开发,欢迎咨询

联系人:巨**

电话:13692110307

qq:547838378

网友B:
Capsense 触摸感应技术是CYPRESS半导体公司使用PSOC芯片开发的,它主要利用电容感应原理来判断手指或其他导体存在与否的触摸感应技术。它可以替代机械按键、机械划条、薄膜键盘等,实现触摸式按键(BUTTON)、触摸式滚动条(slider) 、触摸式平板(touchpad).典型应用有按键滑条触摸板触摸屏接近式感应等。它利用PSOC的系列芯片一些特有资源,根据电容感应的原理和CSA/CSD的技术实现触摸感应,仅需少量的几个外置分离元件,就可以将每一个通用的I/O都配置为电容感应输入。
     区别于其他感应技术,CapSense技术几乎不需要外围元件,每一个按键的灵明度可以自由调整,一个芯片可以同时实施多个触摸按键和触摸式滚动条等优点。
    而且,CYPRESS很为客户考虑,它针对不同的客户对芯片资源的需求,在触摸感应技术上面分了3个级别的芯片:最低的是CapSense Express, 中间CapSense,最高的是CapSense PLUS.当然这个划分主要是针对芯片内部的资源的多少。根据客户的需求,量体裁衣的为客户选用合适的芯片,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又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