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2013-11-26):
正常运行的,晶振就不振了 程序肯定不执行了,点阵显示也黑屏了,板子重新上电就都又OK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求教各位了

网友A:
晶体有没有并接一个大电阻呢?如果没有,加上。

网友B:
对头, 如果有晶振部分原理图,程序,应该会很有帮助找到原因。
另外 AN54439 - PSoC® 3 and PSoC 5LP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s -  http://www.cypress.com/?rID=37884
AN61290 - PSoC® 3 and PSoC 5LP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 http://www.cypress.com/?rID=43337
估计也很有帮助

网友C:
lz时钟部分配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