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3-11-26):
(无正文)

网友A: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压保护这种方法还是简便可行的

楼主:
如果是应用在低输入电压大电流场合,欠压保护就有点不足了

网友B:
电源输入端的连接导线的压降就会带来保护电路的振荡

网友C:
嗯,所以必须要有迟滞,而且这个迟滞还必须比较宽

网友B:
嗯,非用运放不可

网友D:
可以很好地利用驱动芯片的启动阀值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E:
嗯,如芯片的启动阀值是10V,我们可以把欠压保护点设在9V(就用你这个电路),那么自然就有1V的迟滞了

网友A:
但494芯片内部没有启动电路啊

网友B:
如果客户要求的保护点跟您所用的芯片的启动阀值很难吻合时,您还是离不开要用运放.用运放就电路复杂一些,但损耗小,精度可以做的高,也是一个选择的理由.

网友F:
那根据你原来的线路来讲,应该是要求比较高喽!

网友G:
就像你说的,非用运放不可了!不知道你之前有没用这块做过输入宽电压的,对于你这款来讲,我还是担心高低压效率问题

网友H:
嗯,如果采用你那运放的过欠压保护,记得在你欠压的那部分电路中再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I:
494用它来做宽电压确实没把握

网友J:
之前我做过不少车载电源,主要都是为城市公交一卡通读卡机做配套,这些电源都要求要有输入过欠压保护,我曾用过不少方案,比如:TL431做检测;用齐纳二极管推三极管去关MOS.最终还是选择了用运放

网友I:
嗯,前面几种方法都有不足之处.

网友K:
我原先做的这些车载电源输入电压都要求宽到6-60V,因为功率都不大(约15W左右)所以都用的反激电路,一般中高端效率都还行,大约85%左右,低端(10V以下)效率差点,约75%以下.

网友L:
电源功率达到60W,如果用反激,低压输入时峰值电流很大,做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F:
推挽的线路不宜做宽电压输入的电源

网友M:
你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车载视频系统.

网友C:
那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并非如此.现在的客户是要求高,又不想多出钱.不过车载电源本来就有很多特殊性.

网友B:
1.如果是 突然来了 一个“尖峰”呢, 你是让其动作呢,还是让其不动作呢!  哈哈, 要整几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B:
2.加一个电流保护,取样电阻 可以 用锰铜丝或者康铜丝 绕的  0点几欧姆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B:
3.低压保护ZD3 能不能工作呢?

楼主:
哦,我再思考思考

网友N:
这种保护电路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么,实际的调试一下的就见效果怎样额

网友:
用运放比较哈巴

网友O:
看的有点头疼   以前使用过压保护   我记得   电源芯片内部是有的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P:
这玩意一般用在哪里   没有头绪   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用    楼主   可否上全电路   看的比较吃力

网友Q:
过压保护通常并不要求精度, 但要求很高的响应稳定性和抵抗异常条件的能力.

网友P:
这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应用分压元件打出来的  不知道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