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2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3-11-26):
CD, ic, BUG, UG, BLE
我是初学,我用ICD2调PIC16F687,用软件仿真正常,用ICD2显示出错: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Please double click this mess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不知道什么意思,望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提示你不能进入调试模式,重点查:
1、配置字必须配置正确,例如看门狗、例如BOD等等。。。
2、检查PIC16F687是否需要增加调试头,一般在老型号的PIC16上,如果芯片引脚<=20PIN,则基本都需要再装一个调试头。
3、检查ICD2和目标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4、检查ICSP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B:
一般是设置的问题吧....时钟啊,等等方面,主要看配置位的设置,我以前刚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C:
等高手解答,学习

楼主:
是配置位的设置问题,同时ICD2不支持20脚的仿真,要转换头。谢谢老师的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