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小女子真的求求大家了,关于达灵顿驱动电路

楼主(2013-11-26):
大家好,我在设计一个系统时,使用了达灵顿驱动电路,比如ULQ2003AD,使用它的管教来驱动继电器管教,9引脚是COM端 2-8接地,只使用它的1--------18这对引脚,COM 端为3.3V,为何1一脚用单片机给0V时,16一脚输出不是3.3V。理论上应该是啊,我的16引脚接一继电器.滤波电容绝对没有短路。

PS:另外1一脚单片机给一个ms级高电平时,是不是只有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网友A:
ULQ2003AD 是16脚的, 哪里来的 18脚.
1B-7B 接输入, E 接地.
1C-7C 接输出, COM 脚接正电源. 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是输出的正电源.也就是继电器的正电源.

嘻嘻,回答“小女子”的问题细致入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Q2003AD 是16脚的, 哪里来的 18脚.
1B-7B 接输入, E 接地.
1C-7C 接输出, COM 脚接正电源. 这里特别注意 ...

你说的没错,是个16脚的,但问题是1路我给0V电压,16脚不是3.3而是0.4V,这又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Q2003AD 是16脚的, 哪里来的 18脚.
1B-7B 接输入, E 接地.
1C-7C 接输出, COM 脚接正电源. 这里特别注意 ...

补充一下COM脚是3.3V

网友B:
输出是OC,没接负载吧?

楼主:
COM口已经接继电器的一个引脚,16引脚也接继电器的一个引脚

网友C:
有可能是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   这个完全有可能   楼主   可以多加一级驱动电路   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COM口已经接继电器的一个引脚,16引脚也接继电器的一个引脚

Com口如果接了继电器的一个引脚,那这个引脚应该是接驱动继电器线圈的正电源,继电器另一个引脚接16脚。

网友E:
需要上拉电阻吧。

网友E:
可能驱动能力不够的。

网友E:
推荐mos管,这个更简单一些的。

网友F:
就是双极驱动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顶你一下

网友G:
驱动很多啊MOS管有点大材小用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口如果接了继电器的一个引脚,那这个引脚应该是接驱动继电器线圈的正电源,继电器另一个引脚接16脚。 ...

COM引脚作为正电源接继电器的一个引脚,继电器另外两个一脚,一个由这个16脚驱动,另一个由另一个达灵顿驱动(没有问题,3.3V跳到0V均正常),这样来完成继电器的触点转换,但是这个达灵顿管的16管却只有0.7V。不是达灵顿管的问题我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双极驱动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顶你一下

谢谢,这个达灵顿管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Q2003AD 是16脚的, 哪里来的 18脚.
1B-7B 接输入, E 接地.
1C-7C 接输出, COM 脚接正电源. 这里特别注意 ...

弱弱的问一句,达灵顿管ULQ2003AD的电压输入在哪里?

网友A:
达灵顿管, 相对于三极管, 电压输入就是那输入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