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初学M0-从一个函数看新塘的库构成

楼主(2013-11-27):
static __INLINE void SYS_UnlockReg(void)
{
    do
    {
        SYS->REGWRPROT = 0x59;
        SYS->REGWRPROT = 0x16;
        SYS->REGWRPROT = 0x88;
    }while(SYS->REGWRPROT == 0);
SYS应该是一个结构体定义,REGWRPROT是他的一个成员,搜索数据手册,发现这是一个寄存器

楼主:
SYS的定义在
  1. #define SYS   ((GCR_T *) GCR_BASE)

楼主:
GCR_T的定义在
typedef struct
00609 {
00620     __I  uint32_t PDID;
00621
00660     __IO uint32_t RSTSRC;
00661
00688     __IO uint32_t IPRSTC1;
00689
00737     __IO uint32_t IPRSTC2;
00738
00745     uint32_t RESERVED0[2];
00746
00800     __IO uint32_t BODCR;
00801
00808     __IO uint32_t TEMPCR;
00809
00816     uint32_t RESERVED1;
00817
00837     __IO uint32_t PORCR;
00838
00845     uint32_t RESERVED2[2];
00846
00909     __IO uint32_t P0_MFP;
00910
00981     __IO uint32_t P1_MFP;
00982
01045     __IO uint32_t P2_MFP;
01046
01110     __IO uint32_t P3_MFP;
01111
01172     __IO uint32_t P4_MFP;
01173     __IO uint32_t P5_MFP;
01174     __IO uint32_t P6_MFP;
01175     __IO uint32_t P7_MFP;
01176
01183     uint32_t RESERVED3[44];
01184
01213     __IO uint32_t REGWRPROT;
01214
01215 } GCR_T

GCR_T中的成员都是系统的寄存器

楼主:
00075 #ifdef __cplusplus
00076   #define     __I     volatile
00077 #else
00078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00079 #endif
00080 #define     __O     volatile
00081 #define     __IO    volatile
__IO 的定义在这里

楼主:
uint32_t的定义没找到在哪里,应该是一个32位的变量

楼主:
  1. #define GCR_BASE  (AHB_BASE + 0x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是一个宏,其替代的是地址为 GCR_BASE的 GCR_T型的指针, __IO用C语言的关键字指明了其属性,  __INLINE指 ...

:lol谢谢楼上的,一下子就清晰多了,以前只管调用,而没有深究这些事怎么来的

楼主:
  1. #define  AHB_BASE ((uint32_t)0x50000000)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来的

网友C:
学习了,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D:
讲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E:
各家的片子都有自己的编程风格。

网友F(2014-12-05):
指针用的不错,好多库函数都直接使用->符号。

网友G:
代码编辑器不错

网友H:
在M052系列中PDID分别有各自的定义:如0x10005200表示M052LBN, 0x10005400表示M054LBN,等等
在NUC100系列中PDID定义没有具体说明,不知道如何定义的,默认值是0X00140018,不知道该如何区别是NUC100还是NUC120或者是NUC122等。

网友I:
哭函数如果中文注释就爽了

网友:
讲的具体,很好

网友J(2018-01-05):
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已的一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