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漂引起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过大

楼主(2013-11-27):
常温下,运放2脚2.5V,环境温度100℃时,2脚电压2.6V,导致输出偏高,
求教,有什么办法能补偿一下呢?

网友A:
换个低温漂的运放,或动态标定offset,或自己搭个chopper

网友B:
在运放的第三脚串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低温漂的运放,或动态标定offset,或自己搭个chopper

chopper是斩波器的意思??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运放的第三脚串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试试看

谢谢回复,请问这样做是什么原理呢?
用输入偏执电流随温度的变化做补偿吗?

网友B:
电流随温度变化最大,应该是输入失调电流造成的,你的电路运放输入端电阻不平衡,加这个电阻进行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这样做是什么原理呢?
用输入偏执电流随温度的变化做补偿吗? ...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斩波器,比如下面这个。s1、s2闭合时offset电压“存储”在电容C的两端,s1、s2断开时,"存储“的offset就会补偿在反馈回路里。需要不断切换“刷新”C上的offset,因为偏置电流会使C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随温度变化最大,应该是输入失调电流造成的,你的电路运放输入端电阻不平衡,加这个电阻进行平衡 ...

对,这也是重要原因。

网友C:
还是换低温度漂移的运放吧,比如SGM8582,Vos温漂是100nV/°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随温度变化最大,应该是输入失调电流造成的,你的电路运放输入端电阻不平衡,加这个电阻进行平衡 ...

谢谢dsdslwf老师回复
常温下,运放2、3脚都是2.5V,100度下2脚2.6V,3脚还是2.5V。
这明显是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跟电流不均衡没关系吧??
而且我还认为是偏置电流随温度变化最大,加电阻平衡,应该是平衡的偏置电流吧??
还请老师指正!

网友D:
LM2903是比较器,楼主想要解决运放问题、还是比较器问题。。。
(要是想解决运放问题,换成运放LM358再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斩波器,比如下面这个。s1、s2闭合时offset电压“存储”在电容C的两端,s1、s2断开时," ...

谢谢大前门老师的回复,
你这个建议我觉得理论上可行,
但是我没法操作控制两个开关。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903是比较器

谢谢指正,示意图,实际中是SG3525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在这里简化了一下。再次感谢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dsdslwf老师回复
常温下,运放2、3脚都是2.5V,100度下2脚2.6V,3脚还是2.5V。
这明显是输入失调电压 ...

有道理,主要看你准备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选择最简单的方法达到所需的目的。

网友E:
我很好奇,这运放的温漂不会有这么大的.

楼主电路并非实际应用。很可能是为了发帖而发帖。

网友F:
SG3525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可以绕过,并且可以减小响应时间

网友G:
最差的运放也不会有100mv的输入漂移。

赞成。楼主为了发帖,杜撰了一个故事。

网友H:
你这个是工业级吗?是商业级的,别讲了,就这个性能.

网友H:
用LM158比较合适,125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有什么简单办法外部补偿一下呢?

网友I:
加个温度越高电阻越小的电阻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dsdslwf老师回复
常温下,运放2、3脚都是2.5V,100度下2脚2.6V,3脚还是2.5V。
这明显是输入失调电压 ...

你把两个电阻拿掉,然后把芯片加温到100度,再测量2脚的温度,看看是2.5V还是2.6V,再判断是失调电压引起还是失调电流引起的。不管是失调电压还是失调电流引起,像这种没有调零的运放,只能靠调节输入电阻来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把两个电阻拿掉,然后把芯片加温到100度,再测量2脚的温度,看看是2.5V还是2.6V,再判断是失调电压引起 ...

再测量2脚的电压,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