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样计算对吗

楼主(2013-11-27):
如图片,上面说当VDD电压小于0.7*(R1+R2)/R1集电极输出低电平,我实际焊电路测试时不对,输出是高电平,按道理说,基极电压都 是低于VDD的,三极管不会截止,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想让三极管在指定电压下截止,如VDD为5V, 我想在3.5V时让三极管截止,R1与R2怎样计算出电阻值
小弟初学都,请大家指教

电路

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0.7*(R1+R2)/R2

网友B:
3.5V = Vbe * (R1+R2)/R1.
其中Vbe是基极压降,建议取0.5V。如果选0.7V,有点偏大。

楼主:
谢谢,我明白啦

网友C:
这种电路不好搞. 三极管的PN结导通电压温度系数很大, 离散性也大, 这个电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