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怎样检测控制机构与电机的连接线的通断?

楼主(2013-11-27):
检测电机与控制机构的连接线是否断开,控制机构启动对检测电路不能产生影响,电路越简单越好,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可以在控制线索中加一条信号线, 或者检测供电电流来判断

网友B:
啥行业啥电机,这个"连接线"是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行业啥电机,这个"连接线"是啥线

防火卷帘的电机,就是我的控制器与电机的连接线

网友C:
关注,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谢谢!

网友D:
是不是相当于缺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相当于缺相检测?

是电机缺相检测,

网友D:
输出缺相的话可以给小脉冲,然后检测Ia+Ib=Ic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