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FIR IP

楼主(2013-11-27):
本人是新手,近期用quartus fir ip核做低通,输入端加了100k和900k两个正弦波rom和,结果输出不滤波,波形和输入一样,只是幅度衰减很多,用嵌入式signaltap测试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清高人指点

楼主:
每人指点吗?是不是Quartus IP核在实际中不能用啊?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的,不过你可以通过DSPbuilder试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人指点吗?是不是Quartus IP核在实际中不能用啊?

IP核肯定能用,可能程序有问题的,你可以使用matlab与quatuas结合,写个滤波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