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型号的开关稳压模块输出3.3V

楼主(2013-11-27):
有哪些型号的开关稳压模块输出3.3V,输入电压12V或5V,电流大于3A。求推荐!

网友A:
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稳压模块,难道我理解错了
1084最大7A

网友B:
电流大于3A,只能用降压DC-DC来做

网友C:
看看这份选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份选型表,

多谢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