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底层放置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pcb底层可以放置SDRAM、AD以及运算放大器这些元件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放得  但是一般在产品中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生产的时候上贴片机  底层的元器件不好贴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放得  但是一般在产品中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生产的时候上贴片机  底层的元器件不好贴焊 ...

那这跟底层放置电阻或电容情况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跟底层放置电阻或电容情况是一样的吗

不考虑速度的话是一样的
如果主控放到顶层  SDRAM和AD放到底层的话过孔会多
影响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