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发光二极管的稳压恒流电路

楼主(2013-11-27):
  发光二极管是本来是接在芯片管脚上的,由低电平控制亮灭,输入VCC已经经过AMS1117做过稳压处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保持二极管稳定,因为要测量该二极管的亮度,需不需要在做稳压恒流处理,望大神给个建议。。。。目前二极管电路即为简单的单片机引脚限流接法。

网友A:
你原来的够精确了,测量时,测电压,再计算电流既可。

网友A:
把电阻上的电压和电阻测准。比测电流方便,更准。

网友B:
如亮度要求不高电阻限流即可,用高亮管!!

网友C:
发光管的亮度跟电流成正比,非电压,且参数不稳定,难以用电压方式来稳定亮度,搞得不好,会提前老化或烧了。

网友D:
俺怎么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光管的亮度跟电流成正比,非电压,且参数不稳定,难以用电压方式来稳定亮度,搞得不好,会提前老化或烧了 ...

目前打算用镜像电流源稳定一下电流,应该可以的吧。通过电流大约在20MA的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亮度要求不高电阻限流即可,用高亮管!!

目前用的正是高亮管,打算用镜像电流源限制一下电流,而且这样应该会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够精确了,测量时,测电压,再计算电流既可。

电压是稳定了,现在打算稳定一下电流,毕竟二极管的亮度与电流还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