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如何用FLASH做掉电存储功能

楼主(2013-11-27):
如标题,KL25  如何用FLASH做掉电存储功能
  最近刚到手一块FRDM-KL25官方评估板,以前没用过m0,感觉好多功能跟51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也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发现官方给的驱动参考源码中,并没有给出如何指定地址写数据,和指定地址读取数据,也看的比较糊涂,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
我也不会,我这有也有驱动代码,可以给你参考下

网友A:
要不你参考苏大书上的例程吧
那个还有中文注释应该清楚点。
只需要改下扇区号和偏移量就行了

网友A:
我没在官方的KL25_SC里找到flash的工程,但是官网有一个关于flash的驱动包,里面有KL25的flash操作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C90TFS_FLASH_DRIVER.exe?fsrch=1&sr=3

网友B:
你好,我想我转的这个帖子非常适合你现在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6576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我转的这个帖子非常适合你现在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657614-1-1.html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