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SPI总线被ESD干扰---进展更新

楼主(2013-11-27):
RT!
MCU是STM32F103,通过SPI1总线读取外部SPI Flash,接触放电ESD 4KV后,MCU还可以正常通过串口收发上位机命令,但是MCU的SPI1总线却不能正常接收SPI Flash内部的数据,通过示波器检测后发现:其它三个信号线正常,只有MISO(PA6)信号线一直是高电平,所以MCU读回来的都是FF,断电重启后,MCU又可以正常通过SPI1总线读取SPI Flash内的数据。

请大家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MISO线出问题的,该如何处理呢?
TKS!

2013/12/2更新:

按照热心坛友的指点,进行了各种方案的测试,现将结果个大家分享、分析:
1、之前发现的MISO线持续高电平问题,后来用示波器仔细观察,本应是3.3V的波形,结果全成了幅值1.7V左右的波形。理应被重点怀疑的现象。
2、但事后仔细分析,MISO出现问题,是因为返回数据(波形)出现诡异,那有没有可能是发送命令出了问题呢,导致会读数据出错?MOSI信号出现问题?
3、验证MOSI信号线。多次验证后发现,MCU的MOSI被ESD干扰后,发送的波形出现逻辑变化,导致发送命令错误,继而导致回读MISO信号出错。

热心的坛友们,请大家再次热心讨论吧,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A:
楼主的设备是在一个金属外壳中吧,保持外壳导电的一致性,使静电干扰及时泄放至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备是在一个金属外壳中吧,保持外壳导电的一致性,使静电干扰及时泄放至大地 ...

是金属外壳,ESD打在仪器外壳上才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备是在一个金属外壳中吧,保持外壳导电的一致性,使静电干扰及时泄放至大地 ...

版主,对这根信号线线,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可以避免ESD的干扰?比如加上下拉,加ESD保护芯片,等等?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确认是信号线受到了干扰,你的产品是在金属壳内,此时如果把电源地与大地分开并保证良好接地的话,接触4K应该没问题。还有你布局的时候可以让敏感器件远离外部端口并在布线的时候进行包地保护,楼上的方案也不错。关于emc的问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加我QQ:591183532交流,注明emc交流,谢谢。

网友C:
你这个明显是PCB板级的地和金属外壳没有准确接地导致,或没有雨外壳接地导致的。排除耐压设计的话,需要将PCB的地与金属外壳相连,但是连接的方式是有说法的,需要看你的输入输出线束,一般看你的信号路径。

网友D:
该信号口加一个TVS器件到地做测试,或则家一个10pf内的电容做测试试试看。TVS可以选用Polyesd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信号口加一个TVS器件到地做测试,或则家一个10pf内的电容做测试试试看。TVS可以选用Polyesd器件 ...

TKS,准备按照您提供的方案测试下。

网友E: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信号线出问题吧, 建议如只保护这个信号线保护不行, 可以把spi这组信号线全部并 几十p的电容试下(不要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信号线出问题吧, 建议如只保护这个信号线保护不行, 可以把spi这组信号线全部并 几十 ...

嗯,您这就是第二套解决方案了,TKS!

楼主:
请大家继续讨论,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F:
MISO是主机接收,从机发送口。SPI没响应,可能是该SPI口(我做过SMT32单片机,一般这些I/O都是复用的)被拉死了。可以尝试在靠近STM32F103的MISO引脚处加RC的方式,R约100欧姆,电容约100~220PF。在靠近SPI从机MOSI引脚处处同样处理看看。

网友G(2021-12-09):
1.系统抗静电能力弱,MISO故障只是这点的体现;2.金属外壳与pcb地保持良好搭接,两者等电势后,骚扰电流基本不流入板内;3.处理完上述2点,才考虑对单独的信号进行ESD防护,SPI不靠近接口,理论上不需要ESD保护的,建议检查下地平面的完整性,不排除地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