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传感器连接dsp的疑问

楼主(2013-11-27):
小白提问环节。。。

请问cmos传感器是否需要驱动电路?在具有视频处理子系统vpss的dsp如dm6437上,视频前端vpfe直接连接cmos传感器时是否还需要cmos传感器的驱动电路?

多谢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得看传感器的规格和接口电平标准,不同型号就可能不同,具体的去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传感器的规格和接口电平标准,不同型号就可能不同,具体的去看器件手册吧。 ...

哦哦!   这样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