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这类编码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EV1527这类编码芯片只有4个按键输入,可是数据手册上说可以做到15个按键检测,请问哪里有1527检测15个按键的电路图???

网友A:
4个独立的按键就是四位二进制,明白了么?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但是EV1527是3V~12V供电的    电路图怎么画呢?
不会要我加个4线优先编码器74hc147,电源范围也不合适啊?

网友B:
不用4-16线编码器,得加N多二极管,参考一下2262的12键遥控器板子,注意矩阵中小黑点是2极管哦, 下图矩阵编码点阵图有误, 总之,想让按键接通哪2根线,就跨接对应的2极管,晕,又回到最原始的2极管门阵列了,哈哈,这个你们电工老师上课大概是不会讲的.

网友B:
这个点阵key3,key9纠正好了,可用

楼主:
电路挺好   就是二极管太多了

楼主:
拆了好几个1527无线电遥控器,是那种编码和无线电发射一体的芯片,没看到二极管。。。

网友C:
eV1527简介:
eV1527是一片由CMOS设计制造的可预烧内码的学习码编码IC,由软件解码;内码共有20个位元可预烧1048576组(220)内码组合,降低使用上编码重复的机率。
功能简述:
◆低功耗静态电流<1.0μA;
◆工作电压Vcc=3.0-13V;
四个按键输入,最多可组合至15个按健;
◆内含振荡线路,只须外接一个电阻(推荐值330K);
◆eV1527可代替RT1527以及升级FP527、eV527;
◆eV1527修正了上面那些型号的一些Bug;
◆小体积8脚贴片封装。是PT2260、PT2262理想的升级换代产品

四个按键输入,最多可组合至15个按健:
多键一起按,算组合吧,准备好4个指头,开始吧!1。。。15,加上啥也没按也算一种,一共16,够了。

网友C:
老T叔,不辞辛劳,特意去拆机拍照,感动
另细看楼主发的几张照片,觉得按键另有技巧,如楼主能剖析一个出来,我等旁观着也受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T叔,不辞辛劳,特意去拆机拍照,感动
另细看楼主发的几张照片,觉得按键另有技巧,如楼主能剖析 ...

正在写12键的解码程序. 哈哈, 举手之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好几个1527无线电遥控器,是那种编码和无线电发射一体的芯片,没看到二极管。。。

你把键盘电路画出来,芯片脚很多,估计是3X4 或4X4 矩阵扫描键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正撞在老T 叔的枪口上了

网友D(2016-08-16):
RAY RUN RM01/C  楼主你这是啥芯片 怎么淘宝和百度都没有。。。我现在也想做一个12按键的遥控器,但也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电路图。 想用ev1527做,但说要加  N  多个4148,觉得很麻烦,因为也拆了其他些,没有二极管的..   哪个大神做的 求共享!  整个百度都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AY RUN RM01/C  楼主你这是啥芯片 怎么淘宝和百度都没有。。。我现在也想做一个12按键的遥控器,但也是没 ...

用多引脚的单片机来模拟1527,价钱还便宜,功能更强大.

网友F(2017-02-25):
现在大多数都采用单片机来模拟EV1527、PT2262发射的数据,电路更简单,性能更可靠。解码也有采用单片机,比以前传统解码芯片更小,功能更强大。